亚控(kingview)
流量累积显示怎么做(组态王)

楼主(2003-01-28):
请问流量累积怎么做啊,谁能告诉我,还有比如4—20mA对应的工程单位例如0—300立方/小时 然后在画面上显示流量累积值怎么做?

网友:
自己在应用程序里用数学公式计算,吧大学的微积分拿出来,几天就可以搞定。

网友A:
够菜,请《阅读监控组态软件一书》,5分钟

网友:
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中,选择$秒,新建一个累积变量,按累积变量=流量/3600+累积变量这个公式来计算。

网友B:
那要是要求测量的非常精确呢??? 组态王通常是每一秒一扫描而我需要精确到毫秒级

网友:
组态王通常是每一秒最多扫描十次,精确到100毫秒级

网友A:
够菜,力控是MS级处理,根本不用编脚本,都什么年代了

网友:
kingview007,你所谓的MS是指几千MS还是几万MS?

网友:
kingview007,你也真能吹牛的,现在通常的监控软件没能做到1ms级,一秒能处理十次就不错了。你再去看看书

网友:
不可能,再不要骗人了!

网友B:
我要求测量的是6。5升的东西,用组态王做流量累积根本就不可能准的 就算是1秒采十个样, 也是个狒狒

网友C:
那就用PLC先转化为累计的,再送过来啊。 其实还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啊。 比如用VB、PB啊。

网友A:
组态软件可以自动实现的,如国外的IFIX,国内的力控软件,国内力控的实时数据库处理周期可以到10-50MS,好不好用大家可以做评测,目前的测控系统微秒US的软件也是有的,但组态软件一般都不行,另外处理累计,象上面所说的用脚本来实现这是最平常的办法,PLC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没有组态软件方便,

网友D:
都行不行呀!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大家都自己看看自己的吧!!吹有什么用??

网友:
我同意千里眼的观点。 我用西门子的PLC 一天偏差正负2立方

网友A:
首先精确测量累积流量必须用脉冲量来计量,对瞬时量作累积本身就是一个权宜之计,一天2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表示误差没有这么表示的,我用INTOUCH、组态王、力控在现场都是投用的,现场根本没有相关的精确的计量仪表来做参照,所以误差的参照本身都找不到,又何谈误差呢!!!!任何东西都不是吹出来的,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你们说的很多,但是先要帮助那位兄弟完成项目,具体让顶楼的兄弟说的详细一点,大家才能给你出主意。比如精度。使用场合??用那些仪表??如何测量???

网友E:
我问很多人这个问题,他们建议是在PLC上实现累积,或者加装一个流量积算显示仪(数显表),然后累积信号在引入工控机的监控软件内

网友:
to 胡说008 我说的误差是与现场的+GF+SIGNET 8550-1 FLOW TRANSMITTER 相比较得出的。其参数为: update rate: 1 second display accuracy: +/-0.5%of reading @25c thermal sensitivity shift :+/_0.005%of reading per c

网友F:
在PLC程序里实现累积计算,我刚实现了,尽量不要在上位软件中实现,一面加重负担.

网友G(2004-05-28):
你们这些人就知道作自己广告!你们把楼主的工程作上一个接近的例子程序不就得了吗!真是一群废话王!组态,不是嘴态!

网友H(2013-07-26):
引用 网友I:
我同意网友C的观点。我用西门子的PLC 一天偏差正负2立方

 老兄建议在ob35里做累积

网友J(2013-11-22):
买个带流量累计的流量计,通讯搞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买个带流量累计的流量计,通讯搞定

同意,买个流量积算仪,通过仪表自带的通讯能读取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的

网友L(2023-04-08):
顶贴是一种美德,回帖是一种礼貌

网友M(2024-09-14):
在组态王做变量累计绝对不准,因为[瞬时流量-时间]的曲线肯定有所偏移,这意味着积分也会不对,最好使用通讯

网友N(2024-10-18):
 1) plc程序里面定时中断100MS,里面采集脉冲量(与流量计量程折算成M3/0.1S脉冲当量,脉冲输出),这个执行下去,连续1周累计量估计误差在1-2m3,一般公司都能认可。

 2)最准确的直接与流量计通讯读取流量计累计量,误差问题都是流量计本身问题了

 3)最差的就是瞬时量直接累加,这个1天的累计量误差1%都正常,上位机累计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