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017, adam-5050 如何使用?

楼主(2003-01-28):
(无正文)

网友A:
购买研华产品都带使用手册呀。你怎么没有? 连接的开关都是普通的位置(状态)开关。

网友B(2005-07-17):
adam-4017, adam-4080 如何使用?网上哪儿有详细的中文说明手册?

网友C(2005-11-01):
ADAM4017是16位8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摸块,输入范围是±150mv、±500mv、±1v、±5v、±10v、±20Ma(须加125Ω电阻),所有通道都可以编程设定输入范围,对于干接触,从输入端到接触点的最大有效范围距离为500米!

网友D(2024-04-19):
引用 网友C:
ADAM4017是16位8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摸块,输入范围是±150mv、±500mv、±1v、±5v、±10v、±20Ma(须加125Ω电阻),所有通道都可以编程设定输入范围,对于干接触,从输入端到接...

说的真对,需要说明书可以找我要,我给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