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485布线问题!!!

楼主(2003-01-28):
我有一台计算机,控制70个单片机想利用485通讯,每行7个单片机,共10行(面积10米x20米),请教如何连线,有何要求,谢谢,我的email ljxyhzn@sohu.com

网友A:
你好,能否告知具体一点的情况

网友B:
星型 接法和串接接法和 在 RS-485都可以用,但由於很少人 在RS-485 network 有深入的研究,做出來的 Converter, repeater, Hub 多少有缺陷. 串接接法是大家所熟知的, 但真正拉線又多是 星型,星型接線线,一定要用 RS-485 Hub 來用整個網路才穩定, 最新的I-7513 是解決星狀接法最佳的選擇, 如果用 Repeater( I-7510),就會有阻抗捉摸不定的問題,雖然本公司的 Repeater 設計已比其他人好,, 但是用來做 Bus type ,用來做 Star type 很勉強, I-7513 針對 阻抗匹配,訊號轉換,抗雜訊,做了 Optimal design ( 最佳化),是解決RS-485 Network問題 的最佳選擇. www.icpdas.com 提供

网友C:
每行挂7台单片机,10行用模拟开关进行选择不就行了。

网友B:
还要那么费劲?买两块RS-485接口卡就行了。每块接口卡提供4个RS-485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