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作用何在?

楼主(2003-01-28):
编码器的作用何在? 注:以前没摸过电机

网友A:
摸过电机后再来上这个网。

网友B:
编码常用来测量电机的速度

网友C:
诸位高手: 偶尔经过本网站,受益匪浅,请问有没有搞起重机械的。我们用的是 GE DC300直流驱动系统,当重物上升时电机工作于驱动状态,电能转化成机械能,我想请问,当重物下降时,驱动器采取什么样的控制方式,电机工作在什么状态,能量如何转化,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D:
检测电机的转述用以控制变频器

网友E:
回复dral: 我没研究过GE DC300直流驱动系统,不过一般下降时电机或处于能耗制动,或处于回馈制动状态。能耗制动能量消耗在电阻上,回馈制动能量回馈电网。

网友F:
DC300是回馈电网

网友G:
请教合金弹头: 我们用的不是回馈制动,也不是能耗制动,因为没有直流逆变到交流的装置来实现能量回馈电网,正常工作时制动电阻是不接入主回路的,所以我认为不是上述两种工作状态,曾有人说是工作于反向驱动,也就是说不是工作于制动状态,请问反向驱动怎么解释.

网友E:
to 有礼了: 您是说dral说的问题吗?对Dral说的DC300我的确没接触过,不敢下结论。不过对您所说的“正常工作时制动电阻是不接入主回路”,请问那制动电阻有什么作用又是怎么工作的呢?“反向驱动”是否是“回馈制动”的另一种叫法呢?咱们一块请教起重机械的高手来回答一下吧!

网友H:
对岸桥,门机都是回馈制动,能量直接回馈电网. 对RTG而言也是回馈制动,但它无法回馈到电网,所以在交流侧用制动电阻消耗.

网友I(2008-06-03):
请问哪位大哥有dc300驱动的资料呢,我现在要看下资料改造设备的。

网友I:
我有qq号,36827325.

网友J:
对RTG而言也是回馈制动,但它无法回馈到电网,所以在交流侧用制动电阻消耗???????????????????????????

网友K(2008-08-01):
编码器用来测量起吊物体的高度。一般和开度仪配套使用吧,还有就是作信号反馈。

网友L:
用于位置检测,其后的用途就看你的控制工艺啦

网友M(2008-10-16):
找点资料学习一下吧,一时半会说不清

网友N:
编码器用处多了,不同场合用法不同。

网友O:
是一种传感器!可以采集角位移、线位移、角加速度、线加速度、速度等参数。将某些物理量转换成数字量的一种装置。

网友P:
编码常用来测量旋转物体的速度

网友Q: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用来反馈伺服电机位置数据和速度数据的。普通编码器大多是确定位置数据的。

网友R:
我也在学习相关的内容,
编码:用数字或符号表示特定对象的过程.
编码器:实现编码的电路
估计是把电动机的一些参数如转速 功率等输入到电脑可以识别的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杭州远志电气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锥形流量计、智能流量积算仪和智能模块等,广泛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检测和计量。产品具有极高的品质和性价比,最大程度确保经销商和终端用户需求。欢迎登陆我公司网站了解详情。

网友S:
RTG在直流侧回馈制动。消耗掉能量,对上面那位朋友一个补充

网友T(2009-05-13):
伺服电机编码器控制位置,配合光点开关做反馈信号及运转速度

网友U:
编码器可以用来测量速度,角度,长度等等,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V:
可以采集角位移、线位移、角加速度、线加速度、速度等参数。将某些物理量转换成数字量的一种装置。

网友W:
一句话概括不完..................

网友X:
在控制系统中,可以构成闭环电路。增加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Y:
北京锟源森昌商贸有限公司.代理瑞士BAUMER编码器,有需要的请同我联系.13811582013

网友Z:
专业维修编码器,编码器具体问题可以问我,QQ591289936

网友AA:
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上的大哥说的很好

网友AB:
测速度,还有位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