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的问题

楼主(2003-01-28):
各位老大好: 我刚接触Intouch,作界面的时候,找不到阀门、管线,Intouch提供的图形元件也不多,我用过IFix,里面的图形元件就很多,是否是演示版的原因,正式版的图库是否要多些。

网友A:
你现在用的可能是DEMO版,正式版里面有海量的土库

网友B:
intouch 8.0 图库有很多!

网友C:
需装Symbol Factory 图库(安装程序在您的安装盘的根目录下的Productivity Pack),通过InTouch中的‘配置’下的‘安装向导/ActiveX’添加,从快捷图标中可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