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急问:485电缆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3-01-29):
485电缆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同样距离光纤的价格呢,他们价格相差的多吗?谢谢

网友A:
废话!485电缆用双绞线即可,光缆的价格是双绞线能比的吗?但具体价格不知道,你可以去“慧聪商情”看看,具体网址忘了!

网友:
呵呵 双绞线1毛 光纤几百吧

网友B:
用屏蔽双绞线!,线径与你的传输距离成正比

网友C: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要用好的。

网友:
485通讯关键是232转485的窃电技术(不另加电源),我掌握它。 要产品也可以,就是协议转换器。 matthew-888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