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高手,一台西门子MMV75变频器,上电显示一个8立即熄灭,经查,电源正常.是何故障?

楼主(2003-01-29):
(无正文)

网友A(2002-12-20):
ZMH : 你可以检查输出是不是缺相,如不是缺相有可能坏了。 或给我发Email:fudarlx@sina.com

楼主:
用吹风机对控制板加热后,工作正常,一停机再送电故障依然出现.怀疑电路板受潮引起,除潮后,故障依旧.

网友B:
主板有问题,换主板

网友C:
我觉得KTY说的有道理,请问谁能提供便宜的主板,我现在要一块。同时在此提醒初接触变频器维修的朋友:不要轻易换主板,有的问提是可以修的。

网友D:
西门子的这类变频器故障我也遇到过,换板好象不合算,如果实在修不好,让它退休吧,记得以后买变频时要注意品牌.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新机都容易坏主板,可以想像修好的板能用多久!

网友F:
有的变频器新机都容易坏主板, 那些?

网友G(2003-01-19):
看一下控制开关电源的是否保护(电压够不够),我认为故障不大,应和开关电源有关。

网友B:
这类故障也许放一段时间(例如一个月)故障自动解除,一般为主板问题

网友H:
为何用吹风机加热后正常呢?请赐教

网友C:
昨天我们修了一台西门子MDV-75KW的变频器;模块与驱动电路全炸;修好驱动电路后试机;上电现示8立即熄灭;经查原为开关电源振荡部份一220欧电阻变值所致。 祝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网友I:
建议 ZMH 按照 东莞百吉祥 的办法修吧,估计8成就是那个问题。 机器没开时,那个电阻是冷的,所以就出问题了。用吹风机吹热了,电阻阻值恢复正常了,主板就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