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载快速软起动解决方案!

楼主(2003-01-30):
因本单位有对两台16吨桥式重极抓斗吊电机JZR2-71-10 80KW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电控部分进行技术改造,为了达到最佳起动特性,对其起动性能作如下要求: 1、负荷控制范围要大,在全电抗投入的情况下,应做到无论负荷是轻载、重载还是超载都能够快速平稳地起动起来; 2、起动电流地设计应越小越好,在全电抗投入的情况下,重载快速频繁起动,起动电流应控制在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以下,超重负荷起动,起动电流应控制在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以下,轻载起动,起动电流应在电动机额定电流以下; 3、起动电流的持续时间要求越短越好,即使超重负荷起动,起动时间也应控制在电流表指针瞬时摆动到电机起动峰值电流时间至瞬时跌落,到正常负荷电流时间,持续时间在一秒钟以下,应非常短。这样才能在快关断开时避免起动电流对开关触点的伤害,使开关触点始终处在正常负荷电流时断开,从而延长快关触点的使用寿命。同时也减小了电动机起动热能的积累,使电动机在高温天气常时间连续频繁起动和运行,电机温升也不会太高,也不会超过额定温升; 希望网上哪位大虾能给我提供能达到上述要求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起重机最好选用变频器

网友B:
可以选用ABB绕线电机专用调速器ASTAT。

楼主:
请问ABB绕线电机专用调速器ASTAT目前市场价格如何?

网友C:
请教各位高手:    在下有礼了谁能给我讲一下电机的恒转矩控制与恒功率控制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两种控制方式分别是对什么量进行控制,需要反馈什么值,怎样实现其控制,   另一个问题我们用的GE DC300直流调速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电机工作时,也没有制动电阻接入主回路,我想问的是当电机带重物上升时,电机处于驱动状态,但当重物下降时,电机处于什么状态,反向驱动是什么工作状态,怎样实现其控制,    敬请指教,洗耳恭听,在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