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低压)启动切换工频(高压)

楼主(2003-01-31):
我在单位主要从事电动机的维修后试验工作,由于受到设备限制许多高压电动机无法启动进行试验。原设备为低压调压器--升压变压器(3000V 150A,6000V 90A),(降压启动)。 现增加一台变频器(460V,760A 0-600HZ),经改造后由变频器驱动高压电动机至额定转速再切换回工频回路 电气控制部分已经安全实现,变频器设置后也可驱动高压电动机至额定转速。 现遇到如下问题: 切换中转速下降较快 切换回工频回路瞬间电流较大引起开关跳闸 请问 这种方式是否合理 由何注意事项 电机转速若为1500RPM切换中应保持在多少 能让它超过吗 切换时工频电压应是多少(工频电压可调)

网友A:
需要锁相器。

楼主:
何为锁相器 如何实现 请网友详细一点 非常感谢

楼主:
何为锁相器 如何实现 请网友详细一点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的看法: 1、 你作的努力是很有意义的, 2、 切换时转速下降较快是由于电动机失电时间过长, 3、 切换中的冲击电流太大,是因为未采用软切换技术, 4、 软切换技术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技术。实现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锁相软切换只是其中的一种, 5、 锁相是指通过变频器跟踪工频电源的频率、相位,实现相位闭环控制。通过锁相可以完成较少电流冲击的切换(即实现软切换) 6、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不同于锁相的解决软切换问题的投资少、见效快的方法,若感兴趣,可进一步联系。 (电话:022-24979136 13920444110) 高越农 1/25/03

网友C:
请问,带高压电机运行至额定转速时,变频器的负荷是多少?

网友D:
TO 龙游: 您可以测电流呀!

楼主:
龙游你好! 首先变频器的负荷是可以人为控制的,例可设输出的最大电流限幅600A,那么输出电流就只有这么多。我们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实际使用我一般设到400V 650A左右。 用低压变频器启动高压电机一般在刚开始时电流也是很大的,会达到设定的最大值,但时间很短,电机在慢速运转后电流就很小了,一般不超过200AB,时间大概不超过15秒钟。 我们用变频器启动高压电机一般在2000千瓦以下,因为变频器容量只有400千瓦左右

网友E:
诸位仁兄,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