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LINK

楼主(2003-02-01):
覃老师,您好: 我将要设计一个系统(制造业),准备采用CC-LINK组网,有以下问题请教: 1.编程软件和模拟软件有中(英)文的吗? 2.人机界面的软件有中(英)文的吗? 3.如果定货是否可以有免费编程手册(中文或英文)和软件?

网友A(2002-12-05):
1.编程软件和模拟软件有中文的. 2.人机界面的软件看你选择哪种了,三菱本身的用的比较少。 3.有免费编程手册(中文或英文)和软件,看你怎么运做了。

网友A(2003-02-01):
软件和资料供应商应该有的,按理也会提供的。 如果是初次使用CC-LINK,建议采用Q系列产品组网。这样做对CCLINK的网络设置是最方便而简单的。主站可以做到不用写程序来定义。仅仅在编程软件中设置即可。

网友B(2008-04-10):
学习还是好好学习,你们是最G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