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如何组网?

楼主(2003-02-01):
请教:如何用二芯屏蔽电缆把几台s7-200PLC联接起来组成一个网络,应该接在DB9接口的哪二个脚上?

网友A:
在3和8脚上

楼主:
非常感谢小白兔朋友

网友B:
非常感谢小白兔朋友,能和您进一步讨教吗:l-eleven@163.com

网友C:
最好用一个总线连接器,也就是一拖2的东东 直接分3 8管角不稳定

网友D:
千万不要用双绞线简单地连接3 8脚。 ......总之不要.

网友E:
请问芳季你有什么高招??

网友E:
请問有什么高招

网友D:
在调试时不要用两条小电线插入38孔了事。因为极容易会插错。最好动手焊接一条线,以后都有用啊。按书本介绍用1/16W电阻焊好偏置与屏闭。规规矩矩。 我想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