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评价SIEMENS调速器!!

楼主(2003-02-02):
大家好!    我在使用SIEMENS DC MASTER 时遇到一个问题,发现调速精度不够.开始以为是外围线路的问题.但同样的线路用 EUROTHERM 的调速器,精度比它高几个数量级.现想听听大家对 SIEMENS DC,AC 调速器与其它调速器的对比.

网友A:
西门子6RA70在精度方面应该与欧陆差不多.你用的是速度闭环控制,还是电压控制? 可能参数没调好(西门子可作速度环,电流环优化,另外电枢,励磁等参数需整定.欧陆的东西调试简单些.我这两个牌子都用了不少. 有问题请继续联络. gzeasycom@21cn.com

网友B:
西门子的东西绝对好用,一般做好最优化可以了.另外一般用速度闭环控制时一定要测量一下测速电机的输出电压和铭牌是否一样,我吃过这样得亏.6RA70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