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

楼主(2003-02-03):
三相变频器驱动离心风机,变频器22千瓦,请问为什么输入电流(19.5A)小于输出电流(30A )请教了

网友A:
频率不同!如果变频器输出是50HZ则电流差不多!

网友B:
好像频率相同,电流也不一样,总的功率该平衡,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最好是看变频器的电流显示!有的仪表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