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编程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3-02-03):
请教各位大贤: 我现在要在编程器上设置DM6650等参数,是为了外设端口通信用的,但是老是出现:“I/O,NO. ERR"的错误,如何才能正确输入呢?

网友A(2002-08-12):
你用那个型号。超DM区范围了吧,还是自身的专用区域

楼主:
我用的是CPM1A-40CDR-A-V1型omron的plc,要将0001H送入DM6650,用于vc通信,怎么办呢?

网友B:
到http://www.omronservice.com/上查找。

网友C:
DM6650设为1,则说明通讯参数是由DM6651内的设置值来决定。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设置值(详细设定方法请参照编程手册),如果怕麻烦,可以不修改DM6650(缺省为零),此时通讯速率为9.6k(1个启动位,7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偶校验方式)。然后通过上位链接协议通讯即可(具体方法也请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A(2003-01-28):
Help!!欧母龙的CQM1 CPU-45-V1 不能用CPT读出程序 本人有一个CQM1 CPU-45-V1 的PLC 能用手持编程器读出程序,但是用CPT时就不能读出了. 而且CPT的端口配置里面只有 CQM1 CPU-45这个型号.难道CPU-45-V1跟CPU-45不同?是不是CPT的版本问题?? 有哪位高手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请告诉小弟,先谢了!! 本人QQ:579679

网友C:
用CX-P吧,CPT我已经N年没用了。

网友A:
上述那个错误,我在用手编时,也会出现,但PLC关电后重开会消失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