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熟悉西门子的同行请教

楼主(2003-02-03):
向熟悉西门子的同行请教 我最近做个项目,上位HMI软件是施耐德公司的MONITOR PRO 7.0,下面是一个光纤环网,连接的是MODICON公司的“QUANTUM”、“MOMENTUM”,这些连接调试都很顺利。后来,客户要求将一台大型设备加入到这个控制系统来进行监控,我看了一下那个设备的控制系统,是西门子的C7系统。我在它旁边只有一个RJ45口(100MBPS)。我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将它融合进来,请教西门子同行,帮我指个思路。谢谢。 另:哪位同行知道,西门子C7的资料从哪里找?谢谢! 我的电子EMAIL:ZXMZXMZXM@EYOU.COM

网友A:
C7 的资料可以到西门子网站免费下载

楼主:
C7,你好,由于我对西门子网站不太熟悉,也找过,但没有找到,能给我具体网址吗? 谢谢,ZXMZXMZXM

网友B:
找经销商索取.

网友C:
西门子中文网站:www.ad.siemens.com.cn

网友D:
你真的是不运气,MP7和C7在中国本来就没有多少人用,都被你给赶上了.Monitor Pro具我所知不怎么支持西门子的现有协议.而C7是HMI和PLC的结合,一般带DP口的多,带RJ45的不多.你的问题也没有描述的很清楚,你说的光纤环网是以太网还是别的什么,我觉得你首先应该知道C7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再考虑怎么通讯.

楼主:
无忧谷主: 你说的很是,MP7在使用的设计理念上是以网络为基础MASTER+CLIENT 的格式,数据库是放在MASTER上的,多CLIENT上的SQL是通过网络 (一般是TCP/IP)读取数据库的。这种软件是很受硬件环境的限制 的。我现场是在C7旁边有一个交换机,距离C7只有3米。那C7只有 PROFIBUS口。我曾经的想法是在C7旁,放一个MONITOR PRO支持的小 PLC,进C7的信号也不太多,大不了分到这个小PLC上去, 小PLC中编制数据采集程序,但中间环节、中间回路很多,而且模拟 量确实不好分开。另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在C7旁边放一台计算机,通 过CP5412及其相关的配置程序,将地址映像到内存中,然后,采用 DDE、或ODBC,就可以通讯。三,MP7支持OPC,我想走这条路。。 但,现在还没有,下决心,谢谢你帮我的考虑,我们再详细的分析分析。 我的EMAIL是:ZXMZXMZXM@EYOU.COM

网友D:
我觉得用OPC是个可以考虑的低成本方案,也就是你说的第三个方案比较好,问题是从C7到主控PC的距离是不是可以联Profibus线过去,因为PB是种减速网,如果不考虑很快的通讯速度也无所谓,然后在PC中加CP5611卡就可以了,当然还得要Softnet软件,然后运行用simatic net OPC server与Monitor Pro通讯,现在的时代,是个HMI软件就支持OPC,所以是可行的。 当然Softnet 软件是选DP协议或S7协议就要看C7是profibus 的主站还是从站了。这样做省事,不用自己做很多事情,定义采集数据就可以了,如果softnet用便宜的,成本更低了。

楼主:
无忧岛主: 您好,就技术来讲,OPC是最佳的连接途径。我有一点没有说清楚,我在C7旁我有一个交换机,我的想法是看C7上能否插的上TCP/IP卡, 如果有这种模块的话(类似S7的CP443-1或CP343-1的的通讯模块,协议采用西门子的标准的TCP/IP协议),这样信号就可以利用我已经 敷设好的光纤网,直接上到中控室的“MP7”上了。上头用3COM+SOFTNET(TCP/IP协议),然后,再采用运行用simatic net OPC server与Monitor Pro通讯。我记得SOFTNET可以指定TCP/IP。 无忧岛主,你这人挺好,挺帮人的,我希望在网上你这样的高手越多越好。谢谢!另,SOFTNET有地方下载演示版吗? 谢谢 ZXMZXMZ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