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NTROLLOGIX L55A LOGIX5555???

楼主(2003-02-03):
AB CONTROLLOGIX L55A LOGIX5555,REVISION 1.2 ,用什么版本的LOGIX 5000 和 RSLINX ,才能连接上处理器模块呢? 还是要对处理器进行升级才能连接呢? 升级又用哪个版本的CONTROL FLASH 呢? ----十万火急!

网友A(2002-11-26):
使用RSlinx2.30.02版本,这是关键,RSLOGIX5000使用10.0版,RSVIEW32为6.3版。

网友B(2003-01-09):
纵观全场的AB的问题,其实只要经货时选择一个合适的渠道,这些问题都不应出现在这里。 更正SKY888:他/她指的的是l55的fireware的revision,不是Rsview32.看来老兄也是搞Rockwell的,辛会!

网友B:
fireware shoud is Firmware,sorry!

网友C:
Colin你好,你也是搞AB产品的?能够认识你吗?QQ:188946424

网友D:
To flyingcloud:不知道阁下解决了问题没有?你需要察看一下你目前使用的ControlLogix5000固件版本(Firmware),你的编程软件RSLogix5000一定要和固件匹配,否则无法下载程序.如果你想升级当前的固件,使用A-B提供的Flash软件来升级.如果是10.0版本的CL5000,建议你使用RSLinx2.30以上版本.

网友E:
几位高手(colin,cococat)可否解释一下固件匹配?

网友F:
就是说,软件logix5000 10.0版本,只能对硬件版本也是controlLogix10.0编程

网友G:
你购买Rslogix5000软件会赠送你controllogix控制器所有firmware和最新的RSLinx,你再用controlflash软件将控制器firmware升级。注意,firmware的版本要与你使用的Rslogix5000版本对应。如:RSLogix5000 10.0版本需要将firmware升级到10.24版本。另外,升级firmware还要考虑处理器的兼容性,错误的升级可能导致CPU不可用。

网友E:
好象有点懂了。

网友H(2004-03-09):
衷心感谢大家给我的回复!这些问题其实在RSLOGIX5000的自述文件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只怪我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