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控制系统

楼主(2003-02-03):
我现在作一个工程,用AB的slc500,另有几十个温度量,打算用温度巡检仪,是RS-485口,不知能不能集成到AB总线上,由工控机来采集。

楼主(2002-12-13):
但现在有个问题是,这个通信线不能直接接到工控机上,接到DH+总线上怎么连接呢??这个量PLC中要用的,而且也要送工控机。 请高手指导!!

网友A:
接PLC的RS-232口(转换成RS-485),用ASCII码通讯

楼主:
请问这样编程是否比较麻烦,另外232口被占用后,接PC调试如何进行呢?

网友A:
工控机不是通过DH+连接的吗?怎么会影响呢? 当然,也可以在笔记本中加一块卡,连DH+进行编程调试。 或者先把温度巡检仪连到工控机,然后再传送到 plc

楼主:
噢,你的意思是pc机不用232口,而是接到dh+上,像工控机一样操作??

楼主:
呵呵,多谢了。我没用过AB的,但老板这次要用AB的,也没办法了~~~~~~ 还请问用ASCII通讯,PLC中软件怎么写,有专门的指令吗??

网友A:
有,ARD和ARL读,AWA和AWT写

网友B:
楼上的,能说得再清楚点吗?

楼主:
请教一下,ASCII码通讯好像只能是对ASCLL设备,如打印机等等,温度巡检仪也可以吗??

网友A:
你的温度巡检仪采用什么通讯规程?是RS-232/485就可以 另外,你必须知道巡检仪的通讯协议。 当然也有可能不能通讯!

楼主:
SuperVCD,是的,RS-232/485的,协议是MODBUS,但AB的是DH+协议,其他通讯口只有232。 通讯程序在plc中怎么写?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C:
请把具体的设备间连接图发来我告述你 cyc6801@public.cc.jl.cn

网友A:
那比较麻烦!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块Modbus协议的模块,大概一万多元钱,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网友D:
对!产品型号Prosoft MVI46-MCM http:/www.xiongyue.com

网友E(2003-01-21):
可以把热电偶或热电阻的直接用AB的温度模块采集,再由PLC把数值传给工程机,不用温度巡检仪

楼主:
谢谢明明回复,不过这样价格太高,所以想采用温度巡检仪;不知道那种温度巡检仪支持devicenet协议,ab plc支持devicenet总线协议的,不过是不是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F:
不可以的,一般的slc的一个温度模块只有六个通道,而一般的巡检仪有12~16通道,想检测所有温度的话有没有考虑要多大的成本? 可以参考colin的办法,买一个modbus的模块,用485总线将所有的巡检仪连接,并要求巡检仪厂家让他们的巡检仪支持modbus 或者花1,2百元买一个232-485转换器接在你的处理器的232口上,让巡检仪支持AB的DF1协议,这样对你来说是最简单,但是DF1协议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