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楼主(2003-02-03):
(无正文)

楼主(2002-12-23):
用C200HG与十块E5CN温控表及三台日立L300变频器组网连接。请问用什么协议。

楼主:
用CX-PROTOCOL是否支持?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profibus-dp应该是可以

楼主:
TO:合金弹头 能详细谈一下吗?谢谢!

楼主:
请问:密码为何不能去掉!显示内存无法写入。

网友A:
好呀,lc_zx@163.com

网友B:
石岛兄: 用协议宏很简单的就完成了

网友C:
C200 CPU单元加一通讯板C200HW-COM03-V1或C200HW-COM06-V1 rs-422通讯口利用协议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