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编程问题

楼主(2003-02-03):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请问再用cx-p和cpt给omron CPM2AE-60CDR-A编程的时候,中间继电器都用什么符号?

网友A(2002-12-11):
在IR区中没有用到的地址都可以使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程序灌到plc里面后,plc的erro灯一直闪烁。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问过上海服务中心。说只要把dm6602置为100就可以了,但是我置到100了,还是一样闪烁!

网友A:
你可以在CX-P中看一下故障日志。

网友B:
你编好程序后,应编译一下,让CXP检查一下你的程序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传到PLC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你可以看下故障代码,查下找出相应的故障解决就行了,实在不行就传个完全空的程序进去

楼主:
故障代码是009b。系统报警(fal)错误9b。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我用到了TIML(--)这个扩展指令,然后我在把程序下载到plc的时候,提示我“不能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 DIP开发或设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cx-p专门给扩展指令提供了几个功能号码,如17、18、.....。你用的TIML(-)是否映射了代码?如果没有,就不能下载。

网友A:
CPU后面的小开关拨了吗?如果没有,那么不能下载扩展函数。

楼主:
TO ylsw:我底程序没有错误,我用最简单底一个命令只有end,都是一样,灯(erro)一直闪烁! TO 石岛:cx-p是专门给扩展指令提供的功能号,我用到了TIML(18),也否映射了,但是还是不能下载,最怪的是昨天上午还可以下载,但是到下午就不行了! TO microtomato: 我用的是CPM2AE的,就是CPM2A的简化版(好像是),没有DIP开关,也没有电池! 唉,真是怪现象。

网友B:
CPM2AE我没有用过,但是据说它削减了CMP2A的不少功能。它是OMRON针对山东某行业专门开发的。适合简单控制过程,功能也相对简单,如:高速记数等功能都被取消了,你再检查以下程序,对照CMP2AE的操作说明,是否有不符的地方。

网友B:
你应该熟悉一下OMRON的产品资料 OMRON资料分:硬件手册,编程手册,安装手册,选型手册 而且翻译得特别好。建议你先查硬件手册,看是否有DIP开关藏在 某处,再查编程手册的系统内部继电器区AR区,看到底是什么错误。 大家有什么事多联系 MAJIE2002236@SOHU.COM

网友B:
你第一次送程序前,PLC通讯这个ERR灯状态如何。 你可以控制PLC的三种状态吗?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error不闪烁了,有可能是电缆的缘故。 看来却是需要看看产品的资料,不然是漏洞百出啊!不会是cpm2ae的timl功能也取消了吧,可是我问过上海的服务中心啊,说支持的! 我完全可以控制三种状态。但是却始终无法灌入程序。真是有点奇怪!

楼主:
呵呵,终于搞定了,原来是设置里面的“扩展设定”不但要选为“用户设定”,而且需要将这个先输入到plc里面(此时别输程序和扩展函数),输入后,断电一次,然后重新连接,输入程序和扩展函数,此时你可以全部选择输入◎!! 感谢大家。我从一点不懂到有点入门(对omron的PLC),多亏了各位的帮忙啊!!真的非常感激各位!! 附带问一下,是否可以用两个输出点控制同一个继电器(外部)就是输出端短路?

网友C:
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对输出触点损坏,应该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满足你的系统要求的吧

楼主:
呵呵,谢谢whq,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不是实际应用上面的!

网友D:
arake: 您好!请问您有omron cx-p的编程手册吗?能不能给我一份? 我毕业就靠它了! 拜托!!! 我的e-mail: zcamelchow@sohu.com

网友E:
我是个初学都我想问一下,有那个网站介绍欧姆龙软件方面的,什么型号PLC用什么编程软件等,对了那个200H应该用什么软件的

楼主:
To camechow:手册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但是比较大,有3M,有可能你手不到,我也是从http://asp.webxin.com/plc/这个网站下载的,你可以去看看,很好的一个论坛。真的

网友F:
to arake: 非常谢谢你! 如果各位有需要组态王的 我有 不过是试用版的 一次只能运行2小时

网友C:
to 江 一般用CPT或者CX-PROGRAMMER,C200协议宏用 PROCOTOL,很好用的

网友G:
我想知道如何用vb和ormoncmp2a编写程序,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例子,简单的例子,我想知道我的vb程序如何发指令给ormonplccmp2a,我看它的编程指令有点复杂,谢谢,是通讯的例子

网友G:
我用hostlink做但没有相关资料,我还想询问有没有cx-programmer的编程手册,请各位朋友有发来给我,谢谢 juhao@163.net

网友H:
那位高人有OMRONR 编程手册能可给我分一本非常感谢,我的电话是13653604803,本人的一些地砖厂的有关资料可以交换

网友C:
to juhao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用来读或写PLC的各个区域的,你要吗?

网友I(2006-03-13):
去相关公司网站下载资料

网友J:
您好!请问您有omron cx-p的编程手册吗?能不能给我一份?
我现在很需要它
拜托!!!
我的e-mail: huangyingyou@163.com

网友J:
大家好!
请问一下有没有三菱伺服定位方面资料,如脉冲数目与所要设定位置之间换算,我现在从事这一行,而且非常感兴趣,希望得到大家帮忙。
我的E-MAILL:huangyingyou@163.com

网友K:
那要看电机的速比才能定脉冲数

网友L(2006-06-30):
有那位朋友帮帮忙啊!
我的问题和 arake 的一样。我在把程序下载到plc的时候,提示我“不能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 DIP开发或设置”。我照 arake 的方法做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