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3-02-04):
各位大侠好: 小弟在此有礼了!! 我的问题是用一般的变频器控制电机。但是想把变频器放在控制柜中,在不打开控制柜的情况下可对变频器进行调整,并能直观的看到变频器的一些参数。最好能经济一点的方法,是否需要 plc? 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加一条延长线把面板引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网友C:
也可以把面板引出来。如果那样你认为参数很多不好用的话,可以用变频器的外控。你想看参数的话,最好引出面板

网友D:
如果面板不能引出来,只看频率或电流则可用一个数字表,要从变频器得到0-10V的信号!

网友E:
用单片机进行远程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C:
没必要吗,那样不复杂了吗。

网友C:
如果面板不能引出来,只看频率或电流则可用一个数字表,要从变频器得到0-10V的信号!也很好办吗,很多的变频器都有那种功能的

网友F:
jini在吗? 想向你请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