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实现开关采集和控制,还有没有比PLC性能价格比更高的?

楼主(2003-02-05):
现有一项目,要求用微机做控制站,监控一些表计和几个开关,请问在开关的状态采集和控制方面是否有比PLC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网友A(2001-06-12):
既然是用微机做控制站,又只有几个开关量,用开关量数据采集卡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B:
组态软件、台达ADAM

网友C:
吴先生说的很好,板卡最佳,板卡可以选择研华,研祥,康泰克的产品

网友D:
根据信号与控制站的距离选择: 1、如相距不远,可选择板卡 2、如距离较远可选择现场总线的产品。 3、推荐台湾泓格的产品(原威达工控的牛顿7000及采集卡 联系:icpsh@sh163.net

网友E:
用单片机产品吧,价钱很低。

网友F:
要看开关量的采集的复杂程度,如是否需要检测脉冲宽度,是否需要记录状态跳变,是否需要计数等,如果只是简单记录ON、OFF状态,那就简单了。

网友G:
也可以用SIEMENS的LOGO!来做,非常简单,功能很强大

网友H:
你可以试一下Wonderware的InControl.

网友I:
远程IO http://fb2k.yeah.net

网友A:
不妨选用CARLO GAVAZZI-佳乐自动化的DUPLINE特灵总线,勿需中继站可达10KM远,且特省钱。欢迎联络:mwan@alibaba.com

网友J:
用单片机比PLC廉价多了!性价比可以很高!本人可以代做!如有兴趣请联系: E_mail:cfl2000@163.net

网友K:
如果您要监控的变量不是很多,采用工控机加DI/O板就可以。对于开关量的控制,需要自己编程。我也搞过类似的工程,有以下体会,请指教:操作系统最好是实时系统。如用瘟酒什么的操作系统,虽然有丰富的软件资源,但在小时间(毫秒级或更小)的精确控制上会有麻烦。编程语言最好选用C或C++。我个人认为Borland C++ Builder(简称BCB)比VC更好,因为BCB很高效。最好别用VB!这个东东执行效率低、代码大、功能不够强大、还有...;总之VB除了有中文版以外,我还没看出它有什么优点(有谁见过美国人把好东西做成中文版了?)。如果监控量多、监控时间短且要求精确,可以采用单片机进行数据采集和控制输出,微机进行控制运算、人机对话等;单片机和微机的通讯看实际情况,再决定采用何种方法。

网友A:
只实现几个开关的采集和控制,性能价格比最高的当是自己开发一个简单的配串口的单片机系统,设计时要充分注意来自驱动电路 电源及其它躁声源的干扰。本人算有较多经验。欢迎讨论。lxp@bj163.com 010-62337210

网友A(2001-07-14):
用I/O卡很方便,不用再加PLC了。 天津研尚 022-87892265

网友L(2001-11-11):
lonwork比较经济。适用于非常分散的,而每个节点的i/o又不多的。

网友M(2002-11-27):
请问,我在用牛顿7000模块控制几个开关量,控制程序要求用c++builder编,但是牛顿7000模块的控件到哪里去找??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e-mail:wang_yu2@sina.com

网友N:
我比较菜,但我想知道,你们不笑我啊! 6路位移量(4~20mA),2路振动测量.用S7-300+AI+M7(作运算). 用研华工控机+高速数据采集卡.前者实时性强,还是后者??

网友O:
Ares,我认为你为数据采集卡或数据采集模块比较合适,PLC是功能非常强大的控制器,用于数据采集太浪费,投资可能差一个数量级。我公司也提供系列数据采集模块和协议接口,然后你自已开发个组态界面,很合适的。xq-du@yeah.net.

网友P(2003-01-13):
牛顿7188和牛顿7520的报价是多少?哪有卖的?

网友:
其实只用微机的并口就可以实现开关量采集和输出,程序也简单得很。但如果要求功能强大、响应速度快,最好用单片机。

网友:
最经济的方法无需任何额外硬件,直接使用微机的并口就可以实现开关量的采集和输出。但如果需要功能强大、响应速度快,最好用单片机。

网友Q:
我有一项目,有60个DI,没有DO,那种方案最经济??

网友R:
建议使用单片机,本人曾自己组装单片机替代三菱PLC,性能可靠, 欢迎讨论。E-mail: aini@ruy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