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楼主(2003-02-06):
^-^本人在设置好了自动打印的各项步骤:通过excel中的report菜单建立了相应的数据表并启动了自动打印功能完成之后,可以定时自动打印。但在重启动FIX32后自动打印就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我的E-MAIL :dongcheng9999@163.com

网友(2001-06-06):
^-^本人补充一下:只要EXCEL 重启动后Scheduler Startup选项又变回OFF状态,自动报表不起作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你们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A:
真麻烦,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你知道原因后及时回复我行么? 谢谢!! 我的邮箱: zyj_xa@163.net

网友:
如果我知道解决方法我会让大家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此问题的答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不要忘了搞素

网友C(2001-07-07):
可用VB编一段程序,当FIX启动后同时启动此VB程序,VB程序功能是启动EXCEL内的STARTUP为ON状态。

网友:
请问Laotu,用VB如何启动EXCEL中的STARTUP为ON,如果能够发来示例程序我将不胜感激。 谢谢! 我的E-MAIL xuandfeng@sina.com.cn 再次感谢!

网友:
dongcheng9999 你现在做好了吗

网友B:
我还是不知该怎么办!HELP

网友(2001-09-10):
一言难尽呀!

网友(2001-11-29):
请问有谁能解决?如果不能实现自动可以自动按每天保存一个文件也可以。 我愿意用有关FIX/IFIX的好东东和他交换。

网友D:
这是一个BUG,FIX 的报表不好使,但似乎是由于EXCEL的非实时性引起。一开始可以,过几天就不行。没有办法解决。 不妨改用 旧版本或新版本的 EXCEL 试试, 因为在EXCEL 5。0下没这个问题。

网友:
这位仁兄,你好!我曾做过一个工程,里面就用到了iFIX报表的自动打印功能(用VBA写的),在现场运行良好。请与我联系。

网友A:
为什么你还没有实现呢。我在现场已经可以自动实现了。 直接和我联系么? zyj_xa@163.net

网友:
可以试试组态王!!

网友(2003-01-18):
谁有FIX32 书?我现在河北唐山,如果哪位有的话,请与我联系。另外,我想请教dongcheng9999,自动报表怎么做,能否赐教?

网友:
谁有FIX32 书?我现在河北唐山,如果哪位有的话,请与我联系。另外,我想请教dongcheng9999,自动报表怎么做,能否赐教?对了我的EMAIL: fengtiantanzi@sina.com

网友E:
自动打印报表(iFIX数据库中的实时数据在Excel打印)怎么做? 能否赐教! 是不是需要DDE驱动器? EMAIL: likeandyanglin@163.com

网友F:
看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问题

网友G:
SIEMENS 名称 授权说明 报价(RMB) WinCC5.0 SP2中文版 无限点 300 Step7V5.1 SP3 Basis 300 CFCV5.2 300 PLCSIMV5.0 300 S7-GRAPHV5.1 400 STEP5V7.02Basis-DOS 400 PROTOOLV6.0 600 WINAC V3.0 400 NET系列 全系列 300/套+软件 手册 中英文手册教程,随软件送出 其它西门子软件授权省略 全系列 面议 如定购,请列出详细授权说明 **以下软件破解和授权均可由客户自行复制***** IN FIX7.0中文版 无限点 1000 IFIX2.6中文版 无限点 1000 IFIX2.5 无限点 500 WW INTOUCH7.0中文版 无限点 900 INTOUCH7.1英文版 无限点 1100 INTOUCH7.11中文版 无限点 1400 AB 授权(155种)+rsview\rslink\logic5000等常用软件 共1500元 授权盘复制软件 随ab授权一同送出 亚控 组态王6.0 无限点 900 组态王5.1 无限点 700 组态王6.01 无限点 1100 组态王6.0电力版 无限点 1400 组态王6.02 无限点 1800 力控2.6 无限点+DB 1500 MCGS5.1普通版 无限点 800 MCGS5.11普通版 无限点 900 MCGS5.1网络版 无限点\客户端 1200 MCGS5.11网络版 无限点\客户端 1500 世纪星50 无限点 1000 联系方法:zuguolan_1975@sina.com.cn 013913347266 南京

网友G:
WinCC5.0 SP2中文版 无限点 300   Step7V5.1 SP3 Basis 300   CFCV5.2 300   PLCSIMV5.0 300   S7-GRAPHV5.1 400   STEP5V7.02Basis-DOS 400   PROTOOLV6.0 600   WINAC V3.0 400   NET系列 全系列 300/套+软件   手册 中英文手册教程,随软件送出   其它西门子软件授权省略 全系列 面议 如定购,请列出详细授权说明      **以下软件破解和授权均可由客户自行复制***** FIX6.15 中文版 无限点 单机版/网络版 1600/2000   IN FIX7.0中文版 无限点 单机版/网络版 2400 /3200   IFIX2.6中文版 无限点 单机版 3000 (网络版测试中...)   IFIX2.5 无限点 1000      WW INTOUCH7.0中文版 无限点 900   INTOUCH7.1英文版 无限点 1100   INTOUCH7.11中文版 无限点 1400 (定制注册名称)         AB 授权(155种)+rsview\rslink\logic5000等常用软件 共3500元   授权盘复制软件 随ab授权一同送出      亚控 组态王6.0 无限点 900   组态王5.1 无限点 700   组态王6.01 无限点 1000   组态王6.0电力版 无限点 2500   组态王6.02 无限点 3800      力控2.6 无限点+DB 3000      MCGS5.1普通版 无限点 1600   MCGS5.11普通版 无限点 1800   MCGS5.1网络版 无限点\客户端 2600   MCGS5.11网络版 无限点\客户端 3000   世纪星50 无限点 2500 定制点数      联系方法:zuguolan_1975@sina.com.cn   013913347266 南京

网友F:
我现在探索到路径了。用windows advanced server ,fix32 7.o可以解决。不会出现dongcheng9999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每次启动excel的时候,得启动start schedule。具体细节可以去http://szgkw.51.net的论坛上去侃侃。

网友H(2007-03-15):
我用过北京和利时的MACS2组态软件,感觉比FIX3.5或FIX7.0好用多了.虽然MACS2有服务器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但是英国欧陆的过程控制单元和FIX软件的结合也是很完美的.只是FIX要用狗,太小气了!而且报表做起来不方便,自动打印,自动清零老是不好用,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