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3-02-07):
各位新年好,我是个新手,想请教大家,望大家不吝赐教。 请问,用计算机远程控制变频器,在计算机上操作向变频器发出的指令和从变频器接收的 信息可以直接识别出来吗?(也就是说是用汉语或英语可以发送或接收吗,还是发送和接收的 都是二进制或16进制的代码,要自己去识别每字节中各位的含义?)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网友A:
我公司一台西门子220V,2。2KW该机报F002经查发现触发端损坏!更换同类模块上之后测各路驱动电压均正常运行(不带电机正常!)当接上电机以后一起动既开关电源开关官炸掉!更换一只后试机能启动但减速是又炸开关电源管子TOP223Y,又更换一只结果又是如此!!请问这是何原因??请教com老师和pbj老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