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问题:

楼主(2003-02-07):
有5台变频器带动5台电机,这些电机工作在40--50HZ之间,线速度保持一致,我想用一个公用电阻,再接上5个可调电阻分别调速,就是5台变频器0--10V调速的0V端接在一起,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线速度要一致那么电机的速度是否也要一致?5个可调电阻能保证阻值一样吗?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没问题,任一台变频器如控制电路串入高压,问题就大了。

网友C:
A)容易互相干扰。B)当公用电阻变动时,速度就难保持一致!

楼主:
用一个电阻就可以,再加上变频器的内部修正或用两个按钮作微调即可,造纸机几十个传动就是如此控制。没问题。我用的是ACS600系列。

楼主:
可调电阻有反馈的,并且各自的反馈是独立的

网友D:
各自的反馈是独立的 就可以。

网友E:
我公司一台西门子220V,2。2KW该机报F002经查发现触发端损坏!更换同类模块上之后测各路驱动电压均正常运行(不带电机正常!)当接上电机以后一起动既开关电源开关官炸掉!更换一只后试机能启动但减速是又炸开关电源管子TOP223Y,又更换一只结果又是如此!!请问这是何原因??请教com老师和pbj老师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