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奇特故障!!!!

楼主(2003-02-08):
我公司一台西门子220V,2。2KW该机报F002经查发现触发端损坏!更换同类模块上之后测各路驱动电压均正常运行(不带电机正常!)当接上电机以后一起动既开关电源开关官炸掉!更换一只后试机能启动但减速是又炸开关电源管子,又更换一只结果又是如此!!请问这是何原因??请教com老师和pbj老师如何解决!!!

楼主:
我公司一台西门子220V,2。2KW该机报F002经查发现触发端损坏!更换同类模块上之后测各路驱动电压均正常运行(不带电机正常!)当接上电机以后一起动既开关电源开关官炸掉!更换一只后试机能启动但减速是又炸开关电源管子TOP223Y,又更换一只结果又是如此!!请问这是何原因??请教com老师和pbj老师如何解决!!!

网友A:
开关电源回路中的其他原件有坏的,细查。

楼主:
不好意思开关电源自身无问题!该机器只是由于模块坏引起的与电源无关呀 望赐教!!!!

网友A:
选耐压功率高一级的开关管,市面上的开关管性能不如原装的。我认为当减速时母排电压高一些,开关管的性能在差一些,开关管就。。。。? 我修过电视,开关电源有两种(模拟电路调制最常见,一种数字电路调制和触发,最新的也称单片开关电源是发展方向)。

楼主:
TOzhengzheng: 开关电源开关管是市场原装机上拆下的,..........应该没什么关系的。我还有一点信息可提供那变频原来模块是BSM30-600由于没有同型号的用了1200V的代上不知是不是模块功率大的缘故???

网友B:
更换开关电源一些关节性的电容试一下吧(用原装拆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