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压力传感器怎样与研祥PLC-711B卡连接

楼主(2003-02-09):
请各位老师给予解答,压力传感器(S型四线)怎样与研祥PLC-711B卡连接,是否要变送器还是可以直接进行连接。

网友A(2002-12-03):
看看,711B卡是不是供24V的,如果不是可以直连。 按照一般情况,S型四线的可以直接和711B相连的。

楼主:
我有一块研祥PLC-711B采集卡(输入电压0-0.256V,0-5V,0-10V,0-3.25V)和一个四线的压力传感器(最大激励电压15V),怎么样把它们连接起来,是否非得要变送器???         是那种最普通的S型压力传感器测量范围0-500公斤,输出好象50好副。   我对这种传感器不是很了解!!!

网友B(2003-02-09):
如果不用变速器,那么在选择量程和电源供电电压,以及采集板的输入电压是很关键的 具体计算,好好想一想. 不过用重量变速器还是最稳妥的方案,我们公司就是采用这一方案, 变速器采用浙江中和仪表的DBZ-2B,效果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