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速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3-02-09):
要求实时采样率高于100MHz。pci接口的和虚拟仪器都可以。

网友A:
你需要的东西没有说清楚的,无法提供相应的产品的 ,最好说明白的!

网友B:
国内好像没有,去米国吧,能买到。

网友A:
NI 公司的产品好象可以

网友C:
超过100M的高速数据采集比较难,因为PCI总线的带宽只有132MB,所以一般都由带大容量板上缓存的高速数字化仪实现瞬时采集(连续采集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速度)。NI有两块示波器卡可以采到100M。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ni/celiang-7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