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

楼主(2003-02-09):
谁能帮我解决显示器跟主机之间相差20米,并且显示器还装一个触摸屏 不胜感激

网友A(2001-04-12):
是LCD显示器吗?

网友B:
建议你到电子市场配一个公母延长线,延长显示器的信号线试试。同时显示器的电源线应是单独接的。

网友C(2003-01-15):
你的主板和显示器接口如果都是LVDS接口的话就可以做到 否则可能要买两块PC104发送接收卡才行的. 不过我还是不太了解你的具体配置,应用环境和需求,能详细点吗 ZHENGJING1028@163.NET

网友C:
有vga放大接受设备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用超五类双绞线充当显示器数据线将其显示器的数据线延长,接头一定处理好。20米倒没试过,5至10米倒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