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频起动

楼主(2003-02-09):
鼠笼电机在5hz频率工作时,转矩会降到多少?低负载。

网友A:
要看变频器性能!!

网友B:
选择好变频器要好点,另外可以提升转矩再用矢量控制方式输出转矩会有所好转,如果你要低频大转矩时.选丹佛斯比较好点

网友A:
负载低则一般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C:
应该说低负载时,低频率运行一般普通变频器均可以,即使转矩有降低也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