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200HW-PRM21 问题

楼主(2003-02-09):
RUN LED 亮, READY LED 亮, COMM LED 灭, NW-ST LED 亮, DP-ERR LED 闪. ERR LED 灭. 换一新的也是如此,请赐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04-03-19):
不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光盘厂的维修,如果你解决了,请赐教 我的email是hzz177@163.com 谢谢

网友B(2005-07-19):
DP-ERR LED 闪说明是您的profibus总线的配置有问题。检查软件的网络配置。

网友C(2007-01-30):
PLC 硬件配置没有问题,软件没有设定。外部通讯线路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