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说的对吗?

楼主(2003-02-10):
这是《自动化博览》第四期《水位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技术讲座,作者:周久艳,张燕宾 其中一节产述:把同等体积的水用同一电机提升到同一高度,只要将电机转速用变频调低20%,就可节电36%。我对此说法有怀疑,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做的功应该是一样的,不可能节电。摘录原文如下,请大家给考证。 采用变频调速的节能分析 1、节能分析的依据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分析变频调速水位控制的节能问题时,应以在不同转速下提供相同容积的水作为比较的基础。设:V为下限水位与上限水位之间水的容积(从水库中用泵抽到水箱中水的总体积),Q1为转速等于N1时的流量,T1为以流量Q1供满容积V的水所需的时间;Q2为转速等于N2时的流量,T2为以流量Q2供满容积V的水所需的时间,则: V=Q1T1=Q2T2 2、节能计算举例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N1=NN)时,则: 供水流量为额定流量,即Q1=QN; 供满容积V的水所需的时间为T1=1小时; 消耗的电功率为额定功率P1N; 供满容积V的水消耗的电能为:W1=P1*1 当电机的转速下降为N2=0.8NN时,则: 供水流量为Q2=0.8Q1; 供满容积V的水所需的时间为T2=1/0.8=1.25小时; 消耗电功率为P2=(0.8)3P1N=0.512P1N 供满容积V的水消耗的电能为:W2=0.512PN*1.25=0.64W1 因此,可节约电能:△W=W1-W2=0.36W1,即节约电能36%。 此外,全速运行时由于起动比较频繁,起动电流大而引起的功率损失以及对设备的冲击等,在变频调速时均可避免。 可见,水位控制采用变频调速后,节能效果相当可观。

网友A(2003-01-03):
时间差是多少?恐怕未必节能

网友B:
计算错误!!恒压供水不是为了节能!!也不节能!!

网友C:
可以节能,如果降低转速依然能抽水,说明原来的压头有富余。节省的能量就是原来浪费的压头。可举例说明如下:原打算抽水10米高,可电机转的快,谁打了15米,又掉下来。这就有能量浪费。

楼主:
to:solong 好象有点道理,但我还是不敢肯定这种计算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C:
计算依据是流体力学的几个公式:对风机、泵类,流量正比于转速,压头正比于转速平方,功率正比于转速立方。只是我不清楚公式的使用条件,不能展开论述。

网友B:
不要忘记这里的前提:同等体积的水用同一电机提升到同一高度

楼主:
文章中是把水打到高位水箱中,如果真是泵的扬程在降低转速也能到达水箱,好象是可以节能,但单位流量可能少了,提升同等体积水的时间加长,会节能吗??不敢肯定!!

网友C:
计算中已考虑了时间延长,但只是一次方,功率变化是三次方,所已节能是平方。 to 广州通达,已经举例说明,想抽10米,结果抽了15米,又掉下5米。

楼主:
如果这种理论存在,有水塔、水箱的地方就都可以用变频器节电了,这点很重要啊,请高手论证一下。

网友D: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恒压供水是节能的,这里solong75说的对主要和流体力学有关,在电机全速运行时,水的流速(磨擦力大)与管损和阀损,管径大小和阀的大小都有关,管径越细,流速越大,管损和阀损的比列越高,耗能越大(机械能消耗)。 因此文章不够全面有两种情况: 1。如果管径够大,既全速运行时,管阻可以忽略,只与高度高度(压力)有关,电机全速和将电机转速用变频调低20%,所耗的电区别不大,即不节能。 2。如果小管径大电机,那么文章说的没错,确实节能。这是毫无疑问的 转速低于最高转速时,水流与管壁磨擦力减小,管耗比列下降。 3。所以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管径够大,电机配置合理,主要节能在用水量少时。恒压供水节能最重要的原因是,用水量小时,电机不需要在工频下全速运行,否则多于的能量变为机械能消耗掉,如管损和阀损上。 4。但也不是转速越低越节能的,转速太低,做功的效率反到下降,反而耗能。 5。要想达到理想的状态不可能,只能用闭环调到最佳装态。

网友C:
文章确实不够全面,给出的节能计算里不涉及管耗和水泵效率。 也许作者认为这是小头,大头是扬程部分。    1。如果管径够大,既全速运行时,管阻可以忽略,只与高度高度(压力)有关,电机全速和将电机转速用变频调低20%,所耗的电区别不大,即不节能。 这观点和作者完全不同。显然文章作者认为,即使如此,也能节能。

网友C:
上一个帖子有错误,管耗实际上包含在压头中。文章只是忽略不计效率变化。

网友B:
这里的节能有很多假设性,没有普遍性!如果原来不会因为全速抽水而白白流掉多余的水,使用变频器而节的能是要争议的!

楼主:
泵的选用时按最在流量、最大扬程,在此基础上还乘个余量系数,保险了又保险,使冗余功率过大,本来电机产品在设计中就留有安全系数,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降低到40HZ,还真是节能。

网友E:
TO:节能先锋: 1.“文章中是把水打到高位水箱中,如果真是泵的扬程在降低转速也能到达水箱,好象是可以节能,但单位流量可能少了,提升同等体积水的时间加长,会节能吗??不敢肯定!!"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的老师回答的很好 “计算错误!!恒压供水不是为了节能!!也不节能!”记得何为“能量守恒”肯定不节能!!! 2.“如果这种理论存在,有水塔、水箱的地方就都可以用变频器节电了,这点很重要啊,请高手论证一下” 有水塔、水箱的地方都可以用变频器,但不是为了节电!!!!!

网友E:
节能先锋:   请与: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的老师交流!! “恒压供水不是为了节能!!也不节能!!” 问一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要说太多的外行话。

网友F:
1 把水打到高位水箱中,不节能; 2 保持水在封闭的系统中恒压,节能。 所谓 变频恒压供水 应用,不都是第2种吗?

网友B: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你可在现实中领略一下恒压供水的节能的大小,就是有的情况下有一点节能人家也不在乎!不能用这个来推销变频器!

网友D:
solong75: 不错管耗是包含在压头里的都是与流体运动产生的效应,广州通达在这说外行话了,你的电学的可以,但机械应用上的经验尚缺。。。。

网友B:
请不要在这里谈太高深的东西,因为大多数人不是教授、工程师!!上面计算出的节能是有问题的!其它因素的节能是有可能的!但不会明显!

网友C:
用初中物理知识解释,物体的能量包括两部分,动能和势能,所谓能量守恒,指外力对物体做功,等于物体能量的变化。抽水,水的最终势能变化,变频和恒速是一样的。但是,出口处的水,会有一定的速度,也就是动能。变频能减小出水的速度,也就是节能。恒速时这部分能量最终变成热量,散发了。

楼主:
这种计算有很大问题,出版社也不好好审一下,

网友C:
请具体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B:
不要忘记这里的抽水是往上抽!不是水平抽!电机速度与抽水时间不是正比关系!而是平方关头!

网友G(2003-02-10):
我的观点如下: 周久艳,张燕宾举例计算的关键是压强与流量平方成正比。 1、 假设压强p作为流量的函数关系为f(Q) p=f(Q)=k1∙h+k2∙Q+k3∙Q↑2 ∙ 这里,h是扬程,k1,k2,k3是常数。 第1项与扬程有关,第2项与管损等有关,第3项是以流体力学为依据的。 2、Q正比于电动机转速n,Q=k4∙n 3、完成V体积水的输送(抽取或扬升)所需要的时间为T,T=V/Q。 4、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为Pd=pQ。变频器输入功率为Pd/et。 et=et1∙et2∙et3为总效率。et1为变频器效率,et2为电动机效率,et3为水泵效率。 5、假定出水口水流动能是可忽略的,则输送V体积水的电能消耗为 W=Pd∙T= f(Q) ∙Q∙T/et= f(Q) ∙V/et=( k1∙h+k2∙Q+k3∙Q↑2) ∙V/et =[( k1∙h/et+k2∙Q/et+k3∙Q↑2/et)] ∙V=[( k1∙h/et)+(k2∙ k4∙n /et)+(k3∙ k4↑2∙n↑2/et)] ∙V 6、结论: (1) 电机转速 降低,可使k2∙ k4∙n和k3∙ k4↑2∙n↑2有所降低,对节能有利。如果上式第3项是主要的,则周久艳,张燕宾举例计算就是基本正确的。 (3) 不能不考虑效率et,et是n的函数,电机效率et2 作为转速n的函数的大体曲线形状是众所周知的,电动机的最高效率大约发生在n=0.9ned。转速nd降低会造成效率et2下降,对节能不利。如果电动机直挂电网,变频器的能耗就不存在,上式中的et1=1。 高越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