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风机

楼主(2003-02-10):
大家好:我公司有四台单级高速风机,电动机的功率为200KW,采用直接启动,变压器为1250KVA,不同时启动,请问有无问题,对机械和电气。

网友A:
电压等级是多少你想怎样控制?

网友B:
这么大电机直接启动??不会吧??

网友A:
肯定不可能直接控制吗。是多少的电压,可以用变频器。很好的,但你们的电机是多少的电压。

网友C:
风机属于重负载起动,因为风机风叶(250KW)重1000Kg 此种风机起动时间120S,电流(用AB软起)最大2400A。

网友B:
直接启动不太好,用软起动器或变频器。西门子软起动器价格便宜。

楼主:
风机的电压为380V,生产厂家为沈阳鼓风机厂用在污水处理中的嚗气,设计院在作设备的招标文件时对启动方式的要求是电气同意直接启动,而沈鼓也任为可以直接启动,因此种风机沈鼓只生产过100多台,所以我也人为不可能但又无正具。

网友D:
既然厂家和设计院都同意, 你可以问他们电源线径要多大;控制开关选何种开关!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的负荷率,我想,变压器负荷高时直接启动电机容易使变压器跳闸!

网友F:
可以直接启动,问题不大。不调参运行时可以考虑配用软启动器。

网友G:
直接启动肯定不行最好用变频器或软起动器。

网友F:
我有过实践经验,在一台容量为1200KVA的变压器下,直接启动带水泵的240KW电机两台,75KW水泵三台,工作正常,变压器不带其它负载。但是不同项目,条件不一样,要认真测算。

网友H:
To tlk: 四台风机都直接启动,肯定不行! 最可靠的是用软启,经济,安全,实用!

网友I:
想省钱,也不能把软起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