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chen xiao

楼主(2003-02-10):
各高手: 我的MDV有问题了,起初是整流炸了,换了以后上电是好的,运行以后有频率显示,但是没有电压输出,后来查出是驱动电压不对,维修后开机炸中间的模块,第二次检查各处都好了以后运行仍然炸中间的模块,请COM,PBJ,广州通达等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的问题是太多了!当变频器炸得太厉害时,里面很多容易造成软故障的元件最好把它换掉,如稳压管、小三极管、电容等,第二次炸是否是模块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谢谢通达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