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NT20s人机界面上的画面一闪而过?

楼主(2003-02-10):
我使用的器件和软件是 PLC:OMRON CPM2A PT: OMRON NT20s Support Tool: NTST3.3C 在支持工具中编辑好画面后,可以顺利把.onw文件(其中包括各个编辑好的各屏幕画面等)下载到PT上, 然后连接完PT和PLC加电运行后,PT上只闪现了一下我编辑的第一屏内容,然后就什么显示都没有了(这时仍能调出PT的系统菜单),怎么才能让画面持久的显示呢?请版主和大侠们指点!thanks a lot!!

网友A:
我以前用过OMRON 的PLC及触摸屏,型号分别为CPM2A及NT30S,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PLC的程序中要加上对触摸屏的控制语句,或者你设置的通讯通道在你的PLC程序 中有冲突,仔细检查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