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帮忙!我要被老板炒了

楼主(2003-02-11):
我在一家小水泥厂打工,算是厂里的仪表电工。厂里用于生料配料系统的是一台十分老旧的工控机,CPU板是386的半长卡加老式电子盘。在一次正常停机后,再次启动时无法进入应用程序。故障现象如下:该电子盘共分二个区A:,C:其中A:区中为DOS6.2的引导程序,由自动批处理转至C:区的可执行文件,C:区是由EPROM组成的。开机时系统显示A:,C:的地址居然是相同的,都为027。结果A:区完成引导后系统显示无法找到C:区,死机。电子盘上有3个4位的DIP开关,拨动第一个无反应,后边2个可分别关闭A:,C:区。关闭A:区后插入软驱可用软驱启动,但仍不能进入C:区。 未关闭A:区时,无法使用软驱,即使把软驱设为B:软驱线插到B:口。不知何故?我该如何处理?望高手们大施援手,帮我渡过难关。老板的脸色已十分难看了,如再不解决怕真的要被炒鱿鱼了!

网友A(2002-09-29):
你先得告诉大家CPU板的型号

网友A:
你先得告诉大家CPU板的型号以及电子盘的型号。很有可能是电子盘的故障,也有可能是EPROM失效。

网友B: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那些老古董.早该改造了.去和你的老板说,把它扔了,换一套先进的,用不了几个钱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滥竽。今天去看了 CPU板是 研华 PCA-6133 REV A4 386SX INDUSTRIAL CPU CARD 电子盘是 研华 PCD-8931 REV B1 INDUSTRIAL FLASH/RAM/ROM DISK MODULE 希望工控高手多多指教,那怕是给些资料也好,我的信箱:aa12345@WX88.NET 因为我打工的厂属小水泥,有关方面已有规定,即将关停。因此老板不愿出钱更新设备,可就苦了打工的了。

网友C:
更据你的描述,很可能是DOC或eeprom坏了。这种问题需要通过排除法解决。如果现场没有备件的话,你自己调来调去是不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告诉你老板需要更换,找当时卖产品给你厂的公司。

网友D:
先下手为强,你先炒了他

网友E:
对,先炒了他

网友F:
这种小公司还混个啥劲?提心吊胆的,走人算了。听大家的,先炒了他!!!

网友G:
你的工控机算不错的了,我过去做的几套水泥生料配料系统用的是STD+电子盘,还一直用到现在.如果当时有386的iPC可爽翻了. 用DIP开关打开电子盘A:驱后,BIOS就屏蔽了整个FDC(软驱控制器),两个软驱就都不能用了,电子盘多是这么设计的. 所介绍的板卡没用过,也无资料,但可以知道,这套系统没有磁存储,Flash坏了一般也不会影响到地址.你既然可以上网,倒不如直接发e_mail给研华, 小水泥厂的老板就是这个德行,将实情告诉他,如果有单子有利润,他一定会掏腰包,如果没生产,整个厂都会被炒鱿鱼.对于没有前途的厂,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也没有好留恋的. 及时告知动态.

网友D(2002-11-20):
老蔡讲话真有意思

网友D(2003-01-20):
一直搞维修,没出路,设备更新的同时,你将学到不少的到东西。

网友H:
呵呵,你把电子盘卸下来,把DIP插脚里面的灰尘清洁一下,问题解决!我遇到过,有问题联系rogerhs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