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PIO,有人可以介绍下相关知识吗?

楼主(2003-02-11):
本人系自动化初哥,因工作需要接触到FIPIO。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8-08-13):
FIPIO 现场总线是一种控制系统部件之间通讯的标准。它最多可将 256 个设备连接到集成在处理器中的连接点。该总线遵循基于生产者 / 消费者的 WorldFip 标准。它可以连接 15 公里以外的远程 I/O 。 FIPIO 既支持确定性数据传输,也支持随机报文。这就意味着您可以在具有传输随机报文的系统中 ( 例如报警数据、周期报告、状态消息等 ) 实现实时数据交换功能。 FIPIO 确保在同一总线上同时实现快速控制循环功能和状态信息的发送。

另外,具有底层快速切换功能和双冗余电缆可使得 FIPIO 能够提供安全系统的快速响应和高可靠性。

什么产品在哪里使用它 ?
FIPIO 主要在法国得到应用。例如 Renaualt 在其工厂使用 FIPIO ,这样工厂中不同类型的自动化产品需要支持这种网络。施耐德和 Square D 也大量使用 FIPIO 。

FIPIO 技术指标

网络规模 :
最大 256 个节点

网络长度 :
最多 40 km

通讯速率 :
31.25 Kbps, 1 & 2.5 Mbps, 6 Mbps 光纤

总线拓扑 :
对等通讯

寻址模式 :
远程 I/O

系统特性 :
完全控制的周期总线传输。周期传输不受其它传输影响。 “ 刷新 ” 和 “ 快速 ” 数据质量。双绞线、光纤媒体。支持有时间要求的 “ 变量 ” 和 “ 报文 ” 。有时间要求的 “ 变量 ” 可以是 “ 循环变量 ” 或 “ 事件变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