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

楼主(2003-02-11):
请问通用变频器怎样控制同步电机

网友A:
变频器基本上是不可以拖动同步电机的!

网友B:
错,FTY永磁电机在化纤行业应用全部采用变频器拖动

网友C:
可以,但要大几档(功率)选择才行。建议选择时不要以功率选择,应以同步电机的额定电流和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比较,建议至少大2—3倍以上,有些情况甚至更大;控制方式不能采用矢量控制,只能用于V/F控制。建议不要采用此种方式控制,应选用同步电机专用变频器。 以上如有错误之处,望指正!

网友D:
对外励磁的同步电机一般功率都比较大,是否采用变频我不是很清楚。但对中小功率的永磁同步机,采用变频器肯定是可以的。不要曲解通用变频器只能控制异步机。现在做的好的变频器一般都包含异步机、同步机控制。永磁同步机矢量控制比异步机更简单直接,楼上说的只能用于V/f控制是不恰当的。同步机矢量控制一般都要求检测转子的位置角,然后控制定子电流的幅值、相位(一般与转子成90度)从而达到控制转矩的目的。

网友E:
果然是shanzhong? 你在上海好吗?深圳的兄弟们很想你. 现在td3100电梯的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科孟他们已经弄的很不错了:)

网友F:
不会吧,有使用的吗,不可能与异步机使用一样。

网友C:
to shsz: 谢谢指正!我说的只能用于v/f控制是指通用矢量(异步电机)变频器驱动同步电机的情况,同步电机专用的矢量变频器驱动同步电机当然可以进行矢量控制了。另外,请教您:同步机矢量控制一般情况下都要接编码器才行?而且一般要接带A、B、Z、U、V、W六相输出的编码器才行?

网友A:
我曾尝试过使用泛用型的变频器拖过同步电机,V/f控制方式,不好用,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可供参考?

网友C:
to sunny_song: 请问何谓不好用?您当时的使用情况?电机与变频器的匹配情况?我们用户用在纺织机械上,效果还可以,当然建议不要这样搭配使用。

网友A: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具体的情况我忘了! 谢谢你告诉我的讯息!我最近正在查找相关资料,再有这样网路上的朋友帮忙,真是得益不少。

网友G:
http://www.zyec.com/art6.asp 我用通用变频器来拖动永磁同步电机改造化纤纺丝计量泵的,成功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只是我现在还是不太明,我的电机是有励磁的, 且功率在250KW左右,想节能改造,还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F:
请教大侠们:不能那么简单吧,灭磁/转差投励没有了吗?

网友F:
又:同步电机与异步机内的矢量特性一样吗?V/F关系怎样?大侠们。

网友H:
永磁同步电机可以(V/F控)

网友I(2009-09-21):
ABB有专用同步电机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