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产的profibus DP电缆,你要不要国产的

楼主(2003-02-11):
难道只有进口的电缆才能用,国产的技术也很成熟了啊

网友A:
具体型号,价格如何? 可以EM我 fange1102@163.com

网友B:
本来吗,profibus是欧洲标准,又不是西门子标准。在德国其实很多厂都可以造。

网友C:
你们知道吗?所谓的国产Profibus DP 它就是把2跟细0.64的铜丝!但是真正的Profibus DP 是由7股束绞裸铜丝导体,2芯绞和成对,芯线颜色红+绿 真正的Profibus DP 的传输速率是 1.5MBit/s=最长200M 12.0 MBit/s=最长100M ,但是所谓的国产货就2跟细铜丝能达到这个速率吗?他们是偷工减料。还打 SIMATIC的牌子,现在西门子公司正在查这件事情,你们这些生产的厂家会怎么处置,我也不多说了。

网友D:
profibus最早就是西门子标准,后来发展成欧洲标准。

网友B:
国产的不错啊,性价比高,我用过。 我看这些东西最终是被国产货替换。

网友E(2004-07-31):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