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使用OMRON SYSMAC-CPT 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3-02-11):
使用OMRON SYSMAC-CPT 编程软件发现:梯形图元件一旦命名并赋了地址, 则元件名与地址码就建立了关联,即使错误也改不了,不知怎样更改??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1-06-26):
在CPT中好象是以名字(NAME)定义地址(ADDRESS),所以如果你需要更改某一个地址的名字时,如果你还有一个地址有一个与你正在输入的相同的名字,你必须删除原先地址中相同的名字,才能写入相同的名字,如果要写入不同的名字,可直接双击该元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即可,也可以在“VIEW”菜单中的地址薄“ADDRESS WORKBOOK”中修改。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回答你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对,可来信联系:morris@fawcom.com.cn 莫永聪 2001/06/25

网友B:
请和我联系 hejian1@21cn.com

网友C(2003-02-11):
谁能找到OMRON SYSMAC-CPT 中文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D(2008-09-04):
请问各位老师那有OMRON的编程软件免费的谢谢

网友E(2009-05-09):
你好我采用了SYSMAC-CPT软件现在采用了USB跟笔记本怎样才能连接上

网友F(2011-05-21):
我要SYSMAC-CPT软件和使用手册给CPM2A-20CDR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