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打开数据库

楼主(2003-02-11):
用INTOUCH7.11(不带狗)打开一个开发好的工程,提示: "无法加载DB.数据库是只读的吗?或是用户只有只读访问的权利?退出WINDOWS MAKER.数据库加载失败." 我检查DB文件不是只读属性.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哪位高人帮我解决呀?

网友A:
1. 演示版InTouch只能使用32个Tag. 2. 检查一下你的InTouch应用程序所有文件是不是只读的。 3. 检查一下是不是你对该文件只有只读权限。

网友B:
1、是的,我的工程是超过了32点,打开时有这个提示。 2、由于我是从光盘中考进来的,文件都是只读的,但我都把它们转换成不是只读的了。 3、我不知道如何检查对文件只有只读权限?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 演示版无法打开超过32点的应用程序,只能使用正式版打开。 2. 你可以选择文件或文件夹,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安全"来查看安全配置,此属性只对NTFS文件系统有效。

网友C:
谢谢你,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