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MC汽缸

楼主(2003-02-11):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现在弄不明白,请教各位一下,希望大家给我提出一个解决方法。 我公司用的是SMC的汽缸:型号是CDLAFN63-KRA0123-1250-D的,它出现的问题是,每次停一段时间后在使用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力向下,本身这个汽缸是带LOCK的,有的时候LOCK也会自动锁定,是汽缸有时侯无法正常运行,希望大家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2013-07-28):
可以装2个限流阀试试!~

启用的时候给的气压要小一点

您好!我公司主要经营/生产日本SMC、德国FESTO气动元件、进口自动化设备配件 。 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电话:0769-82127300/13509816814,期待您的来电。深圳市中贸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http://WWW.SMCZHONGMAO.COM.CN

网友B:
为了实现电磁阀切换过程中比较柔性和平稳过渡,基本上所有的泄放排空口都安装了消音帽,这个消音帽起到一个限流和消音的作用,如果丢失了电磁阀切换速度加快但冲击力很大,如果消音帽的细孔脏污堵死,那么汽缸切换过程中排气不畅,其就会产生无法切换或者速度过慢的情况。不知楼主的电磁阀出现的故障是否是消音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