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高压变频器的控制系统硬件方案吧

楼主(2003-02-11):
有没有人知道东芝 或者robbincon 用的是什么cpu?  国内,控制系统多用dsp, 用户部分用pc104的有,用196的也有, 大家谈谈自己知道得如何?

楼主:
维佳兄,您能不能提供一些较为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A:
buyi先生,你的概念有些不够清悉。 我来说一下。 DSP是专用数字处理器,运算块(最少是16位的,现在是32位的),指令丰富,是单片机的最大的分支,也是最高级的单片机。可以对许多经电的电子电路的功能进行编程处理,可靠性高,是通用CPU没法比的。所以在大多数的进口变频器和国内好的(华为)用的都是DSP。 PC104属嵌入式系统的总线标准,但不是芯片。用DSP和通用CPU都可以开发PC104,但通用CPU最近多些。一般32位的。是比较先进的系统。 196,与以上比是差一些是单片机,但满足普通的变频控制是没问题的。 DSP系统和通用通用CPU组成的嵌入式系统目前谁也取代不了谁。通用CPU快功能强大,但用专用的功能时(如滤波,卷积等等)就不如专用DSP来的快,且通用CPU需风扇,可靠性不如DSP和单片机。但通用CPU组成的嵌入式系统在以太网上是它的优式,一般通用通用CPU组成的嵌入式系统做上位机,监控级好,下位机根据需要用DSP(难度大)还是单片机(较易,且开发时懂51系列的人员教多)来定。 PC104系统也是不错的,现在有工做范围-40度-+70度的如研祥。其实DSP也属嵌入式系统,现在发展太快,界线模忽了。 我肯定说的不够准确。请行内人士补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