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数据库

楼主(2003-02-11):
INTOUCH可以和ORACLE 或SYBASE 数据库连接吗? 有专门的接口吗?还是需要另开发?

网友:
可以的,使用ODBC连接口

网友A:
还是另开发的比较可靠,好用!

楼主:
请问,ODBC连接口是INTOUCH本身自带的吗? 可以把数据写到服务器的ORCAL数据库里吗?具体说说好吗?

网友:
odbc是win2000自带的,可以写到ORACAL,详细查看intouch的帮助文挡"inTouch SQL 访问管理用户指南"

网友:
InTouch是直接调用ODBC接口

楼主:
请问高手: 1、INTOUCH内部的数据是以什么形式的数据库进行存储的? 2、最终的数据库文件应该是个什么名字的文件? 3、如何和外部的数据库进行接口?

网友:
InTouch 的数据库格式是非通用接口的数据库格式,不能通过ODBC或直接打开,是一个二进制文件格式,文件后缀名是.lgh。 如果想得到这些数据,就要通过InTouch的一个小工具:Histdata.Exe来获得数据,这个工具是通过DDE方式来向InTouch申请数据的,要知道怎样使用,帮助文档说得非常详细的。

楼主:
这么说,INTOUCH就无法和ODBC等外部的数据库进行接口和通讯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但就不能用InTouch的内部数据库了,用InTouch的SQL Access功能,可以将数据放到自己的数据库,可以是SQL、Access、Excel等等………………但是,不推荐同时使用太多的点,会影响速度的。

网友A:
还是另外编程的好用! dde ,idea kit ,fastdde ,opc 都可以呀!

楼主:
这需要自己另外开发程序呀,还是有现成的?是不是在服务器和客户端都要放啊?是不是很 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