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频率、电压转换方法

楼主(2003-02-11):
各位大虾,请教一种中间设备可将脉冲的频率、电压值改变。

网友A:
可以用隔离器转换

网友B:
隔离器行吗!

网友C:
电压可变,频率麻繁。需要分频电路。有数字和模拟之分。 我认为如果该脉冲信号输入S7-200 PLC后(我记的S7-200 有脉冲输入模块,并且有相应的指令),输入后通过编程可以改变输出所要的脉冲频率,但不知是否满足你的要求。电压的变化方法较多,可以用运放块实现。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