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的中继

楼主(2003-02-11):
小弟,现在想做关于CAN的中级器,不知那位高手由这方面的经验,请点拨,点对点通讯已经调通,先谢啦!!!

网友A(2002-08-24):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都没做过吗,我知道有现成的,不过买的放产品成本会很高,因此想自己人做,但没有头绪,老板在催,请赐教!!!急急!!

网友B(2002-10-05):
用两个收发器背对背的接起来,中间加上一些特殊的逻辑就行了 本人已初步做成,但不会白送 但你可以根据提示自己做

网友C(2003-02-10):
如果用2个80C250加一定逻辑能成功,我在2年以就作过,但现场效果不很好,您还不如用一片具有2个CAN接口的单片机 MB90F543,效果很好,价格也低,且能满足工业温度。

网友B:
市面有售CAN的星型中继器

网友B:
支持xqtang的说法 稳定性会好 功能会更灵活

网友B:
一般来说,一条CAN总线能支持110个节点. 通过Can总线中继器扩展Can总线,能否增加网络支持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