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带变频输出功能的ups

楼主(2003-02-12):
市面上有没有带变频(即pwm调波)输出的ups,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02-04-05):
我没看见过!

楼主:
无,需要此功能吗?

网友B:
要多大功率的?有啊。

楼主:
不知是什么牌子?需要几种功率,多谢指教

网友C(2002-05-13):
请问贵公司是何企业,如有长期需要,我公司可跟据您的具体需求定制UPS.

楼主(2002-12-12):
艾普斯电源(台湾)大陆基地可为你定做:曾先生13802769206 (FAX:020-87521191)

网友D(2003-01-22):
你好,不知您指的变频范围是多少。美国劲达UPS具有这种功能,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实际应用,如果需要了解详细情况,请您和劲达电子北京代表处联系:010-62652109,郝先生

网友E:
请教UPS有哪些品牌较好(1-10KVA),我想比较后选择

网友F(2008-02-22):
现在市面应该很少.要定做.

网友G:
EMERSON ups就可以啊
它本身可以调节输出的频率,比如50 或者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