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ewer 中锁键的问题

楼主(2003-02-12):
我在用intouch做监控时,需要在viewer中锁定一些键,如ALT等,并按照手册上说的去做了,但没有任何作用。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2000 server, intouch版本是7.0。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2002-09-05):
InTouch 7.0版不支持Windows 2000, InTouch7.1,7.11支持Winodws 2000,带有Windows 2000版的键盘过滤程序。

网友B:
Installing the KBDFILTER driver: 1. Copy the kbdfiltr.sys, kbdfiltr.ini and regini.exe into the C:Winnt\system32\drivers subdirectory. 2. Copy Keytrap.dll and Keytrap.wdf into the InTouch directory 3. Update the registry entries using the REGINI utility and the KBDFILTR.INI file. Type : C:\Winnt\system32\drivers> regini kbdfiltr.ini At this point all the software is installed and the system will need to be rebooted for the changes to take effect. 再用KeyTrapSet函数即可!

网友B:
不过我要提醒你:当Intouch程序运行时,以外调电,重启时会出现找不到键盘的现象!

网友C(2003-02-12):
谢谢你,dp971418。 看到你的帖子,我的问题全都 解决了。 对我帮助太大了!!!感谢热心的人,感谢这个论坛!!

网友D(2009-12-26):
各位大侠,intouch7.1升级到10.0后,在导出字典时遇到一个窗口就停下来不动了,如何解决,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