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疑难杂症?

楼主(2003-02-12):
首先感谢大家的指点。   我们这套系统是美国进口,调试过程中就出现此问题。在断电瞬间,AB PLC所有输出端口均有瞬间输出,且外部互锁均不起作用,从而导致短路现象,请问各位DX能有哪些情况可能导致此类现象,接线接地都良好,是否和PLC硬件有关?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2009-12-12):
我不知道你说的瞬间输出是不是在断电瞬间,所有输出的等都亮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我用过的micrologix1200的所有CPU都有这样的情况;也不知道你说的短路是什么短路

网友C:
公司名称;合肥顾特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6525号格林雅地B幢1309室
公司电话:0551-3367108 传真:0551-3367148
联 系 人:胡先生 手机:15055139995 QQ:346184683
邮箱/MSN:adyhu@vip.qq.com idy1128@hotmail.com
网址:www.goodte188.com
代理销售AB PLC
MicroLogix1000/1200/1500系列:大量现货库存特价发售
1761-CBL-AC00 1761-CBL-AM00 1761-CBL-AP00 1761-CBL-AS03 1761-CBL-AS09 1761-CBL-HM02 1761-CBL-PM02 1761-HHM-K08 1761-HHM-K64 1761-HHP-B30 1761-L10BWA 1761-L10BWB 1761-L10BXB 1761-L16AWA 1761-L16BBB 1761-L16BWA 1761-L16BWB 1761-L16NWA 1761-L16NWB 1761-L20AWA-5A 1761-L20BWA-5A 1761-L20BWB-5A 1761-L32AAA 1761-L32AWA 1761-L32BBB 1761-L32BWA 1761-L32BWB 1761-MMB 1761-NET-AIC 1761-NET-DNI 1761-NET-ENI 1761-NETENIW 1761-RPL-DIN 1761-RPL-RT00 1761-RPL-T32X 1761-SIM-B16 1762-IA8 1762-IF2OF2 1762-IF4 1762-IQ16 1762-IQ8 1762-IQ8OW6 1762-IR4 1762-IT4 1762-L24AWA 1762-L24AWAR 1762-L24BWA 1762-L24BWAR 1762-L24BXB 1762-L24BXBR 1762-L40AWA 1762-L40AWAR 1762-L40BWA 1762-L40BWAR 1762-L40BXB 1762-L40BXBR 1762-MM1 1762-MM1RTC 1762-OA8 1762-OB16 1762-OB8 1762-OF4 1762-OW16 1762-OW8 1762-OX6I 1762-RPLDIN2 1762-RPLDR2 1762-RPLRTB40 1762-RPLTLBL2 1762-RTC 1763-BA 1763-L16AWA 1763-L16BBB 1763-L16BWA 1763-MM1 1763-NC01 1764-24AWA 1764-24BWA 1764-28BXB 1764-DAT 1764-LRP 1764-LSP 1764-MM1 1764-MM1RTC 1764-MM2 1764-MM2RTC 1764-MM3 1764-MM3RTC 1764-RPLCDR1 1764-RPLTB1 1764-RPLTB2 1764-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