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有关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3-02-12):
大家好,谁能帮我讲讲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及其功能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我们单位有一个220/110v的交流控制变压器,作为PLC的控制电源, 如果控制电源中有一点接地,则变压器封锁保护,输出电压降到很低,请问是什么原理 , 这是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和优点吗?敬请指教,洗耳恭听.

网友A:
有礼了:你好!隔离变压器主要作用是滤掉电源中的噪声,能抵抗峰值脉冲,有一定的抗雷击作用。如果“控制电源中有一点接地,则变压器封锁保护”说明这个电源质量不错,还有短路保护功能。电源都接地了,输出电压能不降低吗?

楼主:
合金弹头,你好,认识你很高兴,首先感谢你对我提出问题的热心解答,认识一下,以后会有很多问题向你请教,向你学习。ok? 我上次说的变压器(GE公司的)接地保护,你说的很有道理,可仔细想想,如果有一端接地,会有较大的接地电流,相应的保护装置会动作,但变压器两端的保险丝均正常,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应该保险先动作,你以为呢。 愿听指教。

网友B:
我认为在正常状态下(保护系统正常时),保险应该时不起作用的。

网友A:
对您所说的变压器的保护我有不同的看法,保护装置应先与保险丝作用。您可以仔细考虑一下:若保险丝先作用,电流一大保险先断掉了,而保护装置没工作,要想再让设备工作就必须换保险丝。若保护装置先工作,电流一大引起断电保护,保险并没有烧,排除电路故障后只要重新加电设备就能工作,就不用换保险了。其实,保险丝在这里起到的是可称为“绝对保险”的作用,万一保护装置失灵,还有第二道防线“保险丝”。

楼主:
合金弹头:再探讨一下有关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问题,电机转子回路串电阻调速时,转子回路电阻对称切除与不对称切除有什么不同,机械特性上怎样表现出来,分别是用于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