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我の初体验

楼主(2003-02-13):
小弟初次从事发电机组的调试项目, 哪位仁兄有好的经验 恳请赐教!

网友A:
无它,只要熟悉plc编程,去现场调试时,由于与所有厂家的设备协调,因此,程序编好后,一定要多试,同时一定要按照设计院的顺孔流程进行编程,注意流程中的依次顺序,同时多向电厂总工或技术人员请教,因为现场设备有可能与设计发生变化,或者业主有自己的想法。我曾因此与电厂生技科科长争吵过。如果机组是小机组,可能比较罗索,因为所有公用、调速、保护、配电等信号全进机组顺孔潘进行控制。应该特别重视。若是大机组,适当简单一点,只需处理好通讯问题,编程适当注意就行了,切记多试。